大家聊聊9BXX系列的EPI模块吧

楼主:
Luminary 的9Bxx系列增加了EPI(增强的并行接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上的心得?
EPI比传统的并口有何优势,EPI模块的应用场合在哪些方面?

EPI模块在配置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驱动SDRAM的源码。。。LZ有详细了解的话,可以下EPI模块的使用手册,上面很全面的。一般用于驱动LCD,SDRAM,FALSH等海量数据流量的器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EPI模块的使用手册在哪里可以下载?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EPI模块连接了一个非LCD,SDRAM和FALSH的器件。无地址,无缓冲,也无写入信号,只有片选信号,使能信号和忙碌状态信号和数据。我左配右配也无法配出堪用的初始化设置,更不知道怎么去读数据了(示例SDRAM的源码我看了,人家是映射到0x6000.0000去了,可是无地址时怎么办)

我现在只能悲催地挨个读那16个IO口来凑齐一个16位数据,实在是郁闷+羞愧

网友B:
目前对 EPI 还只是了解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对 EPI 还只是了解阶段。   74510

我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EPI通用模式,和CPLD通讯,感觉传输速度比资料里面的慢多了!都市时钟设置为50M时,实际速度只有5M,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你的时钟设置有问题,我使用的是SDRAM模式,设置成为的50M,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SDRAM的时钟,确实有50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通用模式的时钟是可以测出来的,是50M,只是由于某些原因最终读取数据的速度成5M了,我怀疑是把数据从FIFO独到RAM时影响了传输速度,现在是这用uDMA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