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调试nrf24l01果然很给力

楼主:
资料也多,调试也很方便,果然没选错啊。真后悔当初没买两块。

电压3.5V,发射模块可以直接使用,方便。

下午把发送模式刚刚调好,很是激动啊,明天开始调接收,嘿嘿

网友:
G2xx系列很适合驱动无线芯片这类对系统资源要求不是很高的应用,基于LanuchPad更是方便前期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也多,调试也很方便,果然没选错啊。真后悔当初没买两块。   电压3.5V,发射模块可以直接使用,方便。     下午把发送模式刚刚调好,很是激动啊,明天开始调接收,嘿嘿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A:
还可以买两块呀,没注意到,后悔没买两块,就是当买芯片恐怕也亏不了多少

网友:
这个活动可不可以再来一回,没买到的孩纸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后还会有类似活动的

网友:
楼主做的,正是我正要做的,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买两块呀,没注意到,后悔没买两块,就是当买芯片恐怕也亏不了多少

呵呵,应该说赚了不少。

你查查报价去。

网友:
木有买到。。。羡慕中。。

网友:
是啊 光那两个仿真芯片已经超过50元了

网友:
这个应该顶啊!

网友:
无线通信都没玩过。。。情何以堪

网友:
必须给力啊

网友:
没有买到啊,看着楼主的东西流口水ing

网友:
我也想再多买一块

网友:
  我的还在睡觉

===================================

网友:
用的是2452? 2231的io有点少,

网友C:
我也正在调,不过我量的板子供电电压是3.6,怕烧坏了,就没用它,lz可否共享下怎么调试成功的,你怎么确定你的发送是成功的呢?接收不是还没调????还有能否共享下成功的程序

网友:
发送后读取状态寄存器STATUS,,它的第5位(TX_DS发送完成位)应该置一,第0位(TX_FULL发送缓冲区满)应该为0.可以做出初步判断。
由于只有一块板子,这两天在做另一块才能继续调试通讯,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在调,不过我量的板子供电电压是3.6,怕烧坏了,就没用它,lz可否共享下怎么调试成功的,你怎么确定你的发送是成功的呢?接收不是还没调????还有能否共享下成功的程序

电压我测得3.55V,没事,当然不放心的话可以加个稳压

先调好SPI,再设置寄存器,调出TX,再RX

网友:
本来想直接编辑第一页的,发现发布时间过长不给编辑了。Anyway,更新下进度。 一开始笨笨的打算再找块板子调接收端,前天晚上睡觉时突然想到不是送了两块IC么,干么不自己搭个最小系统来跑。之前定向思维傻掉了。于是自己用万用板焊了一块,外围很简单,用内部dco 省掉晶体,RST脚上拉,P1.6串2.2K电阻+led做简单指示,IC前端加个3.3V稳压,搞定,可以调试了。把download好程序的2231移过来插上去,通电,运行OK。下一步开始在touchpad上用2211调接收端了。省了俺二毛钱啊 先上个小图

网友:
今天上午初步调试OK

今天上午初步调试OK,单向收发搞定了,下面是运行图片。
程序还有点bug,感觉丢码率较高,改进后share给大家。

网友:
不是吧,可以买俩,坑的惨,悔的深。。。。。。

网友D:
楼主,我试了你的程序 用的是2快LaunchPad 刚开始接受到信号了,P1.6LED灯闪烁 但过了会灯灭了;就表示接受不到数据了吧?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有资料没?想做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试了你的程序 用的是2快LaunchPad 刚开始接受到信号了,P1.6LED灯闪烁 但过了会灯灭了;就表示接受不到数据了吧? 这是什么情况
不能接收的时候
1、先检查发射端是否真的发射成功了,我们可以通过读STATUS寄存器的第5位(TX_DS发送完成位)应该置一,第0位(TX_FULL发送缓冲区满)应该为0.可以做出初步判断,当然此时要禁止自动应答功能。
2、既然刚开始能接收到,判断RX部分是否受到了其他影响
     a、时钟,或电压波动等硬件问题
     b、Get_IRQ()函数能否正确返回,收到数据会返回0
     c、仿真查看RxBuf数据是错误了还是完全收不到
     d、会不会是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读STATUS寄存器 发现值一直为7  IRQ端一直为高电平没有产生中断;有点茫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为什么NRF24L01初始化时(init_NRF24L01())    PORT |= BIT(CSN);为高电平不是应该为低电平片选芯片吗?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NRF24L01初始化时(init_NRF24L01())    PORT |= BIT(CSN);为高电平不是应该为低电平片选芯片吗? 谢谢楼主
初始化时先禁用芯片,以后在每次SPI通讯的时候会使能,之后禁用,可能会节能吧。如果你连续大批量传输,可以保持始终使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资料分享一下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活动啊???

网友:
是硬件SPI吗?我硬件SPI不行了,求助

网友:
楼主,说好的share呢?

网友:
贴主,你好。能否把你的NRF的焊接的电路图以及源代码发给我?我被虐了好久。。。我的邮箱是1006494541@qq.com.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