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接入问题

楼主:
现有 108MHZ的时钟和数据  ,   请问怎么接    使用EP3C25Q240C8N的芯片,

准备时钟接   全局时钟   ,数据不知道接哪?  普通IO?

说明:时钟每一上升沿  ,读一位数据。

网友:
数据直接接普通IO。需要注意时钟108MHZ,数据就不能达到108MZH。

由于速度很高,代码的设计一定要注意优化!

网友:
数据就不能达到108MZH?
数据也是108MHZ  但数据按位分的话 不是101010   有可能是1100   这样的话频率就是54MHZ了。早上接摄像头试了一下 数据108M 接普通I/O也是可以的,我主要的目的是将16位的数据按位读出来。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是 怎么将reg[15:0] dout  数据导出来?(现在我用示波器看的波形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ssign xxx=dout

网友:
不好意思  能否详细点  导出来是指将数据导到电脑上,   应用到我的项目上就是看是否是一幅完整的图像,   不是仿真,输入信号就是摄像头的输出信号,

网友:
这个需要一点手段,比如用网口实时快速传递内部数据哦。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