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查一个红外解码,调了整整一周了!!!

楼主: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1/10/14 14:12:17
// Target : M32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LR 0
#define SET 1

/*存储寄存器*/
#define stcp PC6
#define SET_stcp (PORTC) |=(1< #define CLR_stcp (PORTC) &=~(1< #define stcp_IN (PINC) & (1< #define SET_OUT_stcp (DDRC) |=(1< #define SET_IN_stcp  (DDRC) &=~(1<
/*移位寄存器*/
#define shcp     PC7
#define SET_shcp (PORTC) |=(1< #define CLR_shcp (PORTC) &=~(1< #define shcp_IN (PINC) & (1< #define SET_OUT_shcp (DDRC) |=(1< #define SET_IN_shcp  (DDRC) &=~(1<

/*数据串入*/
#define ds     PC5
#define SET_ds (PORTC) |=(1< #define CLR_ds (PORTC) &=~(1< #define ds_IN (PINC) & (1< #define SET_OUT_ds (DDRC) |=(1< #define SET_IN_ds  (DDRC) &=~(1<

#define IR_read (PIND&BIT(2))

uchar num;
uchar KeyValue;
uchar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uchar buf[4]={0,0,0,0};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MCUCSR=0x8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8MHz下的毫秒级延时*/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n;
  while(time>0)
  {
    for(n=1;n<1140;n++)
        {
         NOP();
         NOP();
        }
        time--;
  }
}

void Delay_100us(uchar shi)
{
  uchar i,j;
  for(i=0;i    for(j=0;j<105;j++);
}

void IR_SystemInit(void)
{
  DDRD=0X00;
  PORTD=0x00;
  MCUCR|=0X02;       //下降沿触发
  MCUCSR|=0X00;
  GICR|=0X40;        //INT0中断使能
  SREG=0X80;        //使能总中断

}

/*外部中断0处理函数*/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unsigned char n;
        uchar i,j,temp=0;
             CLI();
            for(n=0;n<10;n++)                   //检测9ms开始码 ,9ms的引导码
          {
                   Delay_100us(8);
                   if(IR_read!=0)
              {

                        SEI();
                        return;
             }

          }

        Delay_100us(44);

        for(i=0;i<4;i++)
        {
           for(j=0;j<8;j++)
           {
             while(!IR_read);
                 Delay_100us(8);
                 if(IR_read)
                 {
                   temp|=0x80;
                   Delay_100us(10);
                 }
                  temp>>=1;

           }
           buf=temp;
        }

        buf[3]=0xa1;
        KeyValue=buf[3];
        Delay_ms(1000);
        SEI();

}

unsigned char IR_getKey()
{

        if(KeyValue == 0xf3)        //KeyValue 键值码
                return 1;
        if(KeyValue == 0xe7)
                return 2;
        if(KeyValue == 0xa1)
                return 3;
        if(KeyValue == 0xf7)
                return 4;
        if(KeyValue == 0xe3)
                return 5;
        if(KeyValue == 0xa5)
                return 6;
        if(KeyValue == 0xbd)
                return 7;
        if(KeyValue == 0xad)
                return 8;
        if(KeyValue == 0xb5)
                return 9;
        if(KeyValue == 0xbb)      //前后
                return 11;
        if(KeyValue == 0xbf)
                return 12;
        if(KeyValue == 0xbc)      //退出
                return 13;

}

//给数码管传递要显示的数据
void SendData(uchar send_data)
{
uchar i;
SET_OUT_stcp;
CLR_stcp;
for(i=0 ; i < 8 ; i++)
{

        SET_OUT_shcp;                //引脚设置为输入
        CLR_shcp;
        if( (send_data & 0x80) == 0)
        {
                SET_OUT_ds;
                CLR_ds;
        }
        else
        {

                 SET_OUT_ds;
                 SET_ds;
        }
        send_data<<=1;
        SET_shcp;
}
        SET_stcp;
}

void LED()
{
int a,temp=1;
int i;
DDRC=0Xff;            //引脚设置为输入
PORTC=0XFF;            //灯全灭
for(a=1;a<=4;a++)
{
  PORTC=~temp;
  Delay_ms(500);
  temp<<=1;

}
}

void main()
{
int i;
init_devices();
IR_SystemInit();
DDRA=0X00;                //数码管第一位选通
while(1)
{
  /*DDRD=0X00;
  PORTD=0X00;
  MCUCR|=0X02;       //下降沿触发
  MCUCSR|=0X00;
  GICR|=0X40;        //INT0中断使能
  SREG=0X80;        //使能总中断
  */
num=IR_getKey();
SendData(table[num]);
Delay_ms(1000);
}

}

网友:
这么长。。。所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