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MSP430G2452

楼主:
在launchpad中有个MSP430G2452的芯片,我怎么找不到他的数据手册啊?还有在IAR for MSP430 v4中的配置选项中也找不到这款芯片,求大侠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launchpad中有个MSP430G2452的芯片,我怎么找不到他的数据手册啊?还有在IAR for MSP430 v4中的配置选项中也找不到这款芯片,求大侠帮忙

下载安装新版本的IAR吧。

430的数据手册是按照系列来编排的。x2xxx系列。

网友:
我的IAR也是,要不用CCS要不就整个新版本的IAR!

网友:
IAR有

在G系列中

网友:
我用的IAR for MSP430 有G2系列但是也没有2452

网友:
我的有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