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聊聊51单片机不能下载的问题吧!

楼主:
     初学51是一个让人值得难忘的经历啊! 程序不能下载是很多新手经常遇到的问题。今天我就和他来谈谈单片机不能下载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我们先来看看几种不同的下载方式吧!最简单的是用台式机的串口下载,用一个串口线一端连到单片机一端连接到电脑就好了但是由于串口的高低电平的定义和单片机的高低电平的定义不一样(单片机是TTL电平,逻辑 “0” 为 0V, 逻辑 "1"  为 5V  或3.3V 而串口电平是逻辑 “0” 为 3 ~ 15V ,逻辑 “1” 为 -3 ~  -15V),这样的话比如我串口输出一个15V的低电平,那么我需要一个器件将他转化为单片机能够识别的一个0v的电压,于是我们传说中的电平转换芯片MAX232粉墨登场,串口电平转TTL的重任就交给他了 。或许有的人就纳闷了,现在的大家都用笔记本了,那个串口都被和谐了,那则怎么办啊? 不要急啊! 人时聪明的,于是乎一种名为usb转串口线的家伙出来了! 还是有图有真相把!

   这个就是玉照了! 有了他你就好比是在笔记本上有了一个和台式机一样的串口那你就可以下载了!不错了 (是下载的硬件电路已经有了还需要驱动这个后面会讲的!),但是有的人更加直接啊!觉得那样太麻烦啊!先usb转串口在串口转TTL,你累不累啊! 于是乎一个结合体出来了,将usb转串口和串口转TTL结合起来了!能够直接实现usb转TTL的功能,其中最长用的是Pl1302转换芯片。现在买的成品的开发板大多采用这样的设计估计为了方便和节约成本把!嘻嘻!

       哎,有点累了,喝口水去啊! 回来了继续啊!如果你是台式机用的是机子自己的串口,那就so easy了!直接用下载软件下载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另外两种方法的话有点小麻烦啊!需要安装对应的驱动啊!(注意是对应的啊!)曾经遇到用人装了usb转串口的驱动,用的是usb转TTL的下载方式搞了半天没搞出来然后求救的。。。。 奔泪啊!看好自己是什么下载方式的在装驱动!驱动是一个悲剧的东西!有兼容性的问题 特别是windows7,网上都有这两个设备的for windows7的驱动,大家自己百度吧!有的人说我装了怎么知道好不好呢!那就跟我一起来把!拿起鼠标,我的电脑——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出现串口设备!记住串口号哦!以后会用的到的!对了忘记说了!在windows7下面安装一些东西的时候最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特别是安装驱动和使用破解文件的时候啊!有的人会说悲剧了,俺的木哟设备出现啊!怎么办呢!首先检查连接! 连接没有问题那就拿着硬件到别的机子上试试!如果别的可以那就说明是你的电脑问题,电脑可能是软件问题,那就把原来的驱动卸了关闭杀毒软件重新安装一遍!注意管理员啊!它让你重启你就听话不要刷小性子啊! 如果还不行那就看看自己的系统是不是有些服务被关闭了!网上有系统服务管理软件的比如系统服务优化“终结者”用它还原默认设置! 对于学习电子的朋友有钱的买一个正版的系统!没钱的用盗版的也千万别用什么电脑城快速装机版什么什么家园的!那个有的时候会少系统文件! ,还有的时候重启下电脑,后者换一个u口就可以下载了!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也不好一一列举;还有什么的大家留言跟帖补充啊!我给大家两个连是有关不能下载的故障分析的感觉很好啊!

http://xintengdianzi.blog.163.com/blog/static/18114703720119130481649/

http://xintengdianzi.blog.163.com/blog/static/181147037201112594439940/

大家自己学习吧!

        对了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说说在确认了软件没有问题之后怎么排除硬件的故障的一些思路啊!小小白之间啊!高手绕道或者指点一二啊!首先检查供电,同万用表检查供电电压是不是在4.5到5v左右,若不对则对供电的线路进行检查!其次是复位电路若一个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那么他是下载不了程序的啊!接着就是时钟电路了!这个我就知道有示波器的用示波器看看至于没有的我就不知道唯一想到的就是在排除其他故障之后,就用替换的方法试试啊!谁有好的方法给大家说说啊!呵呵!好累啊!下次再说吧还有什么断电下载什么的啊!再说啊!看大家反应啊!好的继续啊!

网友A:
上次我的不能下载就是因为这根串口线烧坏了,花了半个月才发现是这个原因,耽误好久啊 ...

网友:
呵呵,看来我的帖子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啊!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的不能下载就是因为这根串口线烧坏了,花了半个月才发现是这个原因,耽误好久啊 ...

查看串口线是否正常工作的方法是: 将串口线的2 3 引脚短接, 然后用串口助手给指定串口 发送数据, 看能否收到。
能收到自己发送的数据,表示串口线工作正常。

否则串口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人忘性大,这个是一个好办法,之前用过。在不能下载得时候不知道是单片机还是下载电路得原因得时候,可以取下单片机然后短接板子上得tx和Rx两个端口,再用串口住手发送看能不能正确接收。一个很好得方法!

网友:
下次买线的时候还是小心点,我上次贪便宜,买了个,垃圾的,连给的驱动盘都不能用,最后在网上下了个,能用了,但是反应好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