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一个端口检测外部电平呀

楼主:
新手求助,用PA6端口检测外部高低电平,该怎样检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求助,用PA6端口检测外部高低电平,该怎样检测呀?

??

配置IO为输入模式,读IO,PINA&0x40。

要实时性的话,就接在外部中断引脚,配置为上升沿触发中断,或者高电平中断。

网友:
谢谢你呀!我试试看,我用的是计数溢出,就是检测pa6有高电平电话,就在数码管上计数,低电平的话,蜂鸣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