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2不能中断;

楼主:
中断已经在中断向量表中注册。
代码如下:
void UART1IntHandler(void);
void uartInit(void);

//  UART1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  使能UART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使能RX/TX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Configure(GPIO_PC6_U1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C7_U1TX);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C_BASE,                        //  配置RX/TX所在管脚为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UART收发功能

    UARTConfigSet(UART1_BASE,                               //  配置UART端口
                  19200,                                    //  波特率:19200
                  UART_CONFIG_WLEN_8 |                      //  数据位:8
                  UART_CONFIG_STOP_ONE |                    //  停止位:1
                  UART_CONFIG_PAR_NONE);                    //  校验位:无
    UARTIntRegister(UART1_BASE,UART1IntHandler);
        UARTEnable(UART1_BASE);                                 //  使能UART端口
        IntEnable(INT_UART1);                                   //  使能UART总中断
    UARTIntEnable(UART1_BASE,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使能接收和接收超时中断

}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uartInit();                                             //  UART初始化
          IntMasterEnable();

        while(1)
        {
                UARTCharPut(UART1_BASE, 0) ;
                   UARTCharPut(UART1_BASE, 1) ;
                   UARTCharPut(UART1_BASE, 2) ;
        }
}
//  UART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1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1_BASE, 1);
    UARTIntClear(UART1_BASE, ulStatus);
    while(UARTCharsAvail(UART1_BASE))
    {
        unsigned char  UartDataTmp;
        UartDataTmp=UARTCharGetNonBlocking(UART1_BASE);
            UARTCharPut(UART1_BASE, UartDataTmp) ;
        }
}

网友:
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望大侠们指点!这里先谢过

网友:
可以循环输出 0,1 2,就是进不了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中断处理函数名对不对啊  我用的是1138的片  我的中断处理函数名称是void UART1_ISR(void ); 要不你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
先谢过,我试一下

网友:
在程序和中断向量表已经做了相应的修改,还是一样的,进不到中断的;

网友:
你是要实现自发自收吗?你的程序只有9B92收到数据的时候才能触发中断

网友:
是啊,但是一直收不到数据的,我已经在串行调制工具里面发送数据了

网友:
还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你先把这句注册掉先

UARTIntRegister(UART1_BASE,UART1IntHandler);

直接修改中断相量表就行,另外注意中断函数名同相表表里的名一定要一样。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uart管脚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