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实现一个串口接收数据 然后另一个串口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楼主:
怎样才能在M3上实现从一个串口接收数据 然后再将接收到的数据从另一个串口发送出去  而且完全是由中断自动触发完成 本质即如何由一个串口的接收中断去触发另一个串口的发送中断呢 请大家抽空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要对两个串口都初始化。
在 UART0 接收中断中通过 UART1 发送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参考uart_echo,将中断里的发送改为UART1的发送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用dma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