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CC2530的发射功率,CC2530+CC2591在软件上应该如何配置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者,想测试一下模块的通信距离,但程序里默认的是0dB,如何配置能提高通信距离。另有一模块上有CC2591,这个应该如何配置,一直没看明白网上给的方法,请告诉提供一个详细的步骤。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zstack和TIMAC软件里面修改输出功率用MAC_MlmeSetReq,支持CC2591用HAL_PA_LNA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kata版主,MAC_MlmeSetReq这个参数和macRadioSetTxPower(uint8 txPower)这个设置函数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MAC_MlmeSetReq调用了macRadioSetTxPower,另外MAC_MlmeSetReq会在radio有空时修改输出功率,对通讯影响更小一些。

网友:
版本

这个问题要看是哪个版本呢,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