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30能直接驱动12864LCD吗

楼主(2011-10-19):
2430能直接驱动12864LCD吗
我要用12864LCD显示一些2430的数据,就用了2430的IO口P1(接了上拉电阻)驱动LCD显示屏(型号:HJ12864ZW),采用的是串行连接方式,经示波器检测控制时序没有问题,可是显示屏就是对任何命令都没有响应,不显示任何东西,请问是不是2430的输出电压不够(高电平约为2.4V)无法驱动LCD显示?
显示屏
示波器
高电平

网友A(2011-11-30):
确定液晶以前用过吗?很可能是液晶的问题。
有的液晶串行 并行 的引脚直接拉高了,不能做串行用。

网友B:
要用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