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部参考电压

楼主(2011-10-19):
关于内部参考电压
为什么设置了内部参考电压,还要设置VR+和VR-呢?
电压

网友A:
通过外部引脚接外部基准可能为了更高的精度吧
[
]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内部参考电压打开,使用内部参考电压,为什么还要设置VR+和VR-呢?

网友B:
因为打开内部的1.5或2.5,这只是两来参考电压的另外两个可选源,打开之后VR+和VR-才可以选它们作为参考电压。VR+和VR-才是参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打开了内部参考电压2.5v,就相当于选择了2.5v的内部参考电压,为什么还要选择VR+和VR-呢?

网友C:
430的参考电压组合有很多种,内部提供1.5,2.5(以系统地为参考),3.3,如果还满足不了要求就需要使用外部的参考电压,而且参考电压是VR+ — VA- 使用起来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