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数控、积木式TI方案电源(11.29电路图已经公布,欢迎提建议)

楼主:
电路图已经发布,详见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7842-5-1.html 43楼

欢迎大家多提建议。

网友:
      提交方案后,就在着手器件的选型,及方案的具体化。也在考虑适合大多数人制作问题,指标不能太高,也在考虑争取TI的支持问题。在TI网上看了很多,做个电源---不管是高档的,还是低档的,都可以在它那里找到适用的IC。所以我认为:

      1、尽量使用TI器件。如果要讨好TI,可以不惜成本用它的高端器件。我过去设计电路,看重成本,能用分立原件解决问题的,就不用IC;低端IC能满足需要的,就不用高端的。现在的观点是,能用TI的IC解决问题的,就选它的。

      2、开关型作第一级电源变换。一般地,现在多数人没有做过开关电源,特别功率大一些的开关电源。但是,为了减轻重量,选用开关型电源。这部分可以独立起来,对于不想调试这部分的人,可以提供调试成熟的板子。

      3、CPU ,暂定使用C2000的28035。它12bit的ADC,在40V时的分辨率已经达到了10mV,如果增加分档,在输出电压的低段的分辨率更高。它的PWM更是令人欣赏。

    具体实现后续提交

网友:
方案完善 之一

先帖个图,再作说明

图片传不上,上面以压缩格式上传。

下面的缩小了的图片

   上图是用PADS所画的电路框图,每一子模块的具体电路也正在实现中。

    对于上图的功能,用TMS320F28035实现全数字控制,单就其CPU的功能来说,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电源要实现实时控制,这几个模块它能照顾过来吗?且FPC需要加入比其它模块更多的运算、CPU还要和PC通讯、接受键盘输入、提供显示等。

     这个问题我正在考虑,近几天在看它的文档。烦的是它的该当那么多,又有那么多的“罗嗦”。

网友:
开关电源,你肯定会做。----让我们一起学习吧

          我做的第一个开关电源(10W),是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干的,因为没有人能帮我。之前也没有看过电源的书籍,过去学的教材也是只言片语地提到了开关电源。更不用说开关变压器的计算了。就因为做的这个开关电源的实践再加上我的理论基础,使我在应聘某稍有知名的做电源的公司职务时,顺利得有点异常。

         我这么笨都可以做,相信大家也能做。

         开关电源,无处不在。没有做过电源的朋友更应该迎接这个挑战!

网友:
三楼框图说明,

“EMI_BOARD”

         EMI抑制这部分对于开关电源,一般都需要。为什么呢?

         我曾有一个充电器,插上它后,就把正在观看的电视干扰得没有彩色。就是因为这个充电器的EMI太大。我们做的电源作为实验设备,更要讲究这个问题了。

         这个电路很简单,其电路如下

        输入交流电压由L、N输入,以保险丝及压敏电阻,作过压保护。后面的L及C用作EMI抑制。这部分可根据情况作适当地调整,由于后面有PFC,干扰相对小一些,可以使用单节,如使用C1~C3、L1。如果经测试,你的电源干扰很微,也可以不要它。

        调整、测试EMI指标,一般使用频谱仪、综测仪。

网友:
谢谢楼上,有人支持,劲头将更大。是你给了动力哟,哈哈

.......

网友:
你把FPC ,第一级变换,第二级变化就用一片来控制啊?

网友:
不用专用IC,DIY的东西,也要讲一下成本嘛,能用CPU的,就不能让它多闲一会儿

网友:
感觉用C2000做,硬件简单些!

避免不必要的问题发生!

网友:
嗯,我也这样认为。在TI网站上,看了它的好多CPU,这款相对合适一些。

网友:
三楼框图说明--PFC

以下是其电路,元件参数未计算。(图中应该有不合理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导)

电路说明:

Q10组成过零检测,送CPU作周期测量,并同步BUCK调制周期。CPU在上电时计算市电周期,以后就不用再计算,除非用的交流电是发电机供给。如果要更精确地检测过零点,用TL431代替Q10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CPU送出两相受市电频率调制的、并由Q9组成的输出电压检测电路控制的PWM驱动信号,由高速光耦合器HCPL2630(淘宝上卖两块多)送至驱动电路以驱动MOSFET

U2使用普通光耦合器,它和晶体管的温度系数正好相反,起到补偿作用。它的检测,配合CPU对“390V”的输出电压控制在一个“点”(或一个范围)上,因此普通光耦合器即可满足。

Q1Q2T1T2构成两相BOOST,如果要减小CPU负担,可以只用一路。对于这方面的介绍,请参阅TI网上关于UCC28070及应用文档,那里面说讲得非常好。

R20R21R22C8构成积分器、分压器,在Q1Q2)导通时对其积分,其上的电压高低反映Q1Q2)的D极电流(当然要求电感T1T2不饱和)。它的参数选择要保证:在当前周期C8的电压不能接近T1(T2)的副边电压,并避免在下一周期到来时由于C8电压太高而无法反映其积分过程。

PFC是可选部分,制作电源时可以去掉。PFC需要CPU的计算量相对稍大,如果省去,可以大大减轻CPU负担。

电路调试注意事项:

1、准备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是非常需要的。

2、准备一个手动连续可调的自耦变压器也是很好的。

3、限流电源。

如果上述三件均没有,至少你买个触电保护器吧,或者在脚、座下面垫一块绝缘的东西。没有限流电源,调试时串入适当大的灯泡也凑合。

4、示波器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TI的PFC控制芯片一个卖二十多,哇~ , 象在用一个比较好的CPU,我真舍不得啊。

如果能把CPU的能力发挥完,还不能达到设计目的时,才可以考虑选择这样的IC

网友:
TI有些应用都只有PFC+一级变换

网友:
在找器件时发现,MOSFET的驱动,用NXP的PMD900xD非常方便,可以简化电路。

网友:
三楼框图说明--MAIN_PWR

这一部分是主电源。DIY的时候作为可选模块,可以用其它任何45-55V电源替代。

电路如下:

这部分用的双管正激电路拓扑。原来我想用单管正激,然而,它需要高反压的管子,且还有磁复位问题,搞不好就会“炸机”。

双管的磁复位不算什么问题。这个电路我过去没有做过,相信经过努力会把握的。

这部分没有电流控制检测部分,大家认为有没有必要?

驱动部分,我原来不主张用变压器,因为它的驱动波型不容易控制。而用象PFC部分的驱动时,相应的电路就很麻烦,所以就用它吧,只要调整好它的匝比及R3234,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学习学习哈!曾经做过开关电源,以失败告终!这次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三楼框图说明--OUTPUT_BOARD

三路输出采用BUCK型,它的突出优点是输出波纹小、负载能力强。电路如下:

图中三路输出的形式相同,采用同步整流方式。

图中用于电流检测部分未画出,虽其电路已经确定,但它的性能怎么样还不知道,我要先试验一下才能最终决定。这部分不仅要做到“能”检测电流,还要保证一定精度。在网上看了,就这种电流检测是硕士研究的课题,哈哈,我要是搞定了也是硕士了。

到目前,我的电路,还没有用到一块IC,电流检测也是用的三极管。以后要用的,至少要用到一片IC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哈!曾经做过开关电源,以失败告终!这次好好学习学习~

咱们一起学吧。

就我画的这个电源形式,我过去也没有做过。我相信,民用技术(非尖端的)没什么了不起,只要自己肯钻就行。TI的CPU过去我根本没有用过,但我觉得,经过学习肯定能掌握它的。

网友:
作为一个符合规范的设计,输入功率超过75W是一定要考虑PFC的,毕竟不是做玩具,不能脱离行业规范。

网友:
三楼框图说明--辅助电源

其电路如下:

这个电路不用说了吧

网友:
坐等套件出来,小白的我也整一套来学学

网友:
晕……怎么重这么多

网友:
buck电路的一点想法

我认为做开关电源还是采用分立器件加pwm控制芯片比较好,因为这个方案的功率还是比较大的,采用专用DC/DC芯片会有发热严重的问题,如果选用较好的mosfet可以缓解发热,也能提高效率。说到pwm控制芯片,494是比较常用的,但是效率不高,稳定性也不理想,我想推荐一款我在电子竞赛时采用的芯片--40200,用它的原因很简单,外围电路简单,且无需外加驱动,不足点是基准电压内部给定,外面无法调节,适合做固定电压输出,并且功率可以做大,竞赛时我们用两片mosfet并联后功率在150w左右无明显发热,效率接近90%。

网友:
40200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一片$0.75~2.00,
只是不符合网站“数字电源”的主旨

网友:
希望斑竹把各部分的图用PDF格式发出来,这样看着比较清楚,也便于大家查找问题,我对PFC比较感兴趣,呵呵,可以看不清图!!

网友:
不知道电源有没有涉及风扇部分,有风扇的话肯定会加大器件的冗余的,有效的缩小电源的体积,不好的地方也有就是可能占用部分电路和带入粉尘。呵呵

网友:
用自然风冷还是强迫风冷,由于刚开始,有些性能还没有实验。不能只从理论上决定。

关于电路图问题,会发的。只是现在还不是最后定型。还有好多要改。但基本框架就是发过的那个图片

网友:
DC/DC测试

网友:
进来学习电源设计的。。。

网友:
我正在做28035,希望能尽绵薄之力

网友:
楼主的思想不错,元件选择最常用的,不选择最贵的,我顶你!用最便宜的芯片设计出最好的东西,这才是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线怎么有好多发绿的,是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线怎么有好多发绿的,是错误吧,

发绿的都在变压器上,变压器在发绿滴那个位置焊盘上没有漆包线,是空滴,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