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外部中断0

楼主:
我仿真的时候没有问题可以,把程序下到板子里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我把触发方式设置成边沿触发,把程序下到板子里就先执行了一次中断服务程序,
而我在Protues仿真的时候就是好的,我有点郁闷了。怀疑是不是硬件的原因。板子放了很久,复位按钮更奇怪必须要用手碰下才会能复位,不然不能复位。
问下复位按键是否会影响或者干扰边沿触发的方式。我就搞不明白了居然提前就执行了一次程序。

网友:
怀疑复位电阻过大还有就是电容放电不完全,可能就是造成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
我试了试,我用手碰下外部中断端口中断就会触发,非常灵敏的。

网友:
复位电阻确实很多20K就够了

网友:
为了复位及时可以在复位端口加个1N4148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