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代码中的加号什么意思啊

楼主:
小弟刚学430,看汇编代码时总看到语句里面有加号即“+”。比如“mov.w    #WDTPW+WDTHOLD,&WDCTL"这个加号什么意思呢。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
#define WDTPW                  (0x5A00)
#define WDTHOLD                (0x0080)

这是C头文件中的定义
汇编中一样道理

您看看器件手册,WDTHOLD是看门狗控制寄存器WDTCTL 的最高一位也就是WDTCTL .7,不就等于0x80么?msp430系列的控制标志位都是这么宏定义的,所以您要设置一个寄存器的某些位置1,只要把这些位的宏定义相加就可以了。
我很长时间未用单片机了,只不过近一年来试用过富士通的单片机,好像msp的定义方法和一些单片机不一样,不过这只是些约定罢了,看习惯和编写程序的效率罢了。
说的不一定对,应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WDTPW (0x5A00) #define WDTHOLD (0x0080) 这是C头文件中的定义汇编中一样道理 您看看器件手册,WDTHOLD是看门狗控制寄存器WDTCTL 的最高一位也就是WDTCTL .7,不 ...

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WDTPW (0x5A00) #define WDTHOLD (0x0080) 这是C头文件中的定义 汇编中一样道理 您看看器件手册,WDTHOLD是看门狗控制寄存器WDTCTL 的最高一位也就是WDTCTL .7,不 ...

有个重要的地方说的不准确,写得匆忙,应该是:

  寄存器WDTCTL的低8位的最高一位也就是WDTCTL .7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MSP430F413中,WDTCTL的地址是0x0120H。可否这样理解加号。如果想要WDTCTL寄存器中的某些位置1,只要把需要置1的那些位用加号连接起来。加号在这里只相当于集中某些元素一起操作的作用。比如下面的代码:
MOV   #WDTPW + WDTTMSEL,&WDTCTL;
MOV  #WDTPW + WDTTMSEL + WDTCNTCL,&WDTCTL;
第一句就是说将WDTPW 和WDTTMSEL两个值分别赋给WDTCTL所对应的位;第二句同理相当于把DTPW ,WDTTMSEL , WDTCNTCL这三个值赋给WDTCTL所对应的位。

网友:
“或”的关系,相当于把他们加起来,只是为了可读性好才这么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