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中断和外部中断0不能同时使用吗

楼主:
用汇编写了个程序,两个中断同时使用时,程序不响应,设置优先级后还是不响应。但是单个中断调试时有用,想问下大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RESET            //  程序初始化
ORG 000BH                  // T0中断入口地址
LJMP INT_T0                  //T0中断服务程序
ORG 0003H
LJMP INT_0

RESET: MOV P1,#00H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CLR TF0
                CLR IT0
                SETB EX0
                SETB EA
                SETB ET0
                SETB PT0
                CLR PX0
                SETB TR0
LOOP:   SJMP $

INT_T0: MOV R1,#8
            MOV A,#01H
LOOP1:  MOV P1,A
                MOV R5,#5
                LCALL delay
                RL A
                DJNZ R1,LOOP1
                RETI

INT_0: MOV P1,#0FFH
       MOV R5,#5
           LCALL delay
           MOV P1,#00H
           RETI

delay: MOV TMOD,#01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SETB TR1
LOOP2:  JNB TF1,$
       CLR TF1
       DJNZ R5,delay
           RET

           END

网友:
二者是独立的,当然可以直接使用,注意中断优先要根据实际需要来设定。

网友:
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
当然可以啊,又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
你的delay和两个中断里 出现递归。
不晓得这个有没什么影响。
而且你从来就没关过TO的中断。
你在TO的中断里 加一句东西可以让你看到变化,我怀疑它一进去就从没出来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这个程序的目的就是,开始定时器计数等溢出后转向中断,8个灯开始从左到又闪烁,遇到外部中断时,8个灯全部闪下,但是我这个程序跑到,sjmp s 时就不往下走了,我把这句删了 ,但是 灯不是按我要求的情况亮,所以想请教下,改怎么修改这个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