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JTAG 仿真器

楼主:
我在網上找了個msp430 JTAG 仿真器的圖紙,按照圖紙的電路,焊接了個板子(IC:74HC244N)。

但是在用IRA的時候出現連接錯誤。大家看看這個圖錯誤還在怎麼了。

我前後焊了3個板子,都是這樣。

网友:
你选的是并口吗?

网友A:
18 號腳R11有些文章是82ohm,
這個圖式330ohm,會是這個電阻問題嗎?

我手頭上沒有82ohm或相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 號腳R11有些文章是82ohm,
這個圖式330ohm,會是這個電阻問題嗎?

我手頭上沒有82ohm或相近的。

电阻的问题不是很大,可以暂时忽略。
关键是你的引脚是否对应上了,并且确定电脑带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