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上拉电压接3.3V

楼主:
如题,当p0口接上拉电阻,而且上拉电压接3.3v而不是5v的时候,那么p0口输出高电平时,p0口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是5伏同3.3之间的一个电压

我认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有测过P0口不接上拉电阻的高电平电压吗?

网友:
鸡耳霍夫定律

就看除P0口和上拉电阻之外的电流值了。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6213-1-1.html
这是一篇讲下拉原理的帖子很好啊!有时间大家看看学习下啊

网友:
如果电源是5V,基本是3.3V吧,lz可以试验下,很容易的。
结果公布下啊,我懒人,呵呵~~~

网友:
4楼所言正确。

网友:
51单片机在P0口外接3.3V上拉电压后。就只能输出最高3.3V的高电平。因为51P0内部是开漏。与内部电路没有联系。不会发生5V通过内置上拉向P0口送电的情况。所以P0只能输出3.3V。

4楼所说的不是楼主所要的那种结果。如果P0口对付电机的话,傻子都知道高电平是0V。楼主的意思其实是想知道外部不接负载的状态下P0口外接3.3V上拉后输出的高电平电压。

网友:
实际测量下最好了
仙猫老师说的有道理

网友:
3.3v,高于3.3v的电压全部灌入单片机,不要试图在io口施加高于手册上的vcc最大,会烧片子的.
如果速度不高的话用稳压二极管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