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STM32 usb批量传输数据 免驱 若 可行否?

楼主:
目的:传输200M数据,上位机保存数据,免驱  速度700~900k字节每秒。

如题,我想请教 stm32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设备 批量传输在pc端设计一个软件保存数据, 而且还是免驱动的 可以吗?

为了实现这个 我看了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也没法得到 可靠信息,希望我们的eeworld.能够给我帮助,真诚感谢。

我现在拿 mdk STM32F10xUSBLib\Demos\Mass_Storage 修改 不知道如何进行  是不是一定要枚举成一个完整的u盘然后才进行数据 收发,还是只要枚举完成端点0,然后端点1和2直接进行自己的数据收发 操作, 我现在用这种行不通。

网友:
裸机还是什么
看一下libusb这个库,以前在linux下用过。

裸机的话,估计免不了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裸机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我就是向用stm32的usb 和pc连接 上位机做一个软件 接受stm32的发送的数据,并且保存下来,就是这样
这种方式 可以免驱吗? 我只了解hid方式可以 但是速度应该不能够满足,所以想到批量传输 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
自己帮自己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