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模式EPI速率问题求助!

楼主:
正在用EPI模块,模块能正常工作,但是速率好像比预计的慢a!有没有人测过EPI的实际速率是多少??

下面是测试代码:

void
ReadControlHandler(void)
{
    unsigned short count = 544;

 //length = EPINonBlockingReadGet16(EPI0_BASE,544, pucbuf);
 while(HWREG(EPI0_BASE + EPI_O_RFIFOCNT) && count--)
    {
        //
        // Read from the FIFO and store in the caller supplied buffer.
        //
        *pusBuf = (unsigned short)HWREG(EPI0_BASE + EPI_O_READFIFO);

        //
        // Update the caller's buffer pointer and the count of items read.
        //
        pusBuf++;
        length++;
    }

 UARTprintf("%d\n", length);
 length = 0;

}
void
Timer0Handler(void)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EPINonBlockingReadStart(EPI0_BASE, 0, 544);
 UARTprintf("timer start!\n");
}
void
timer0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TIMER_CFG_32_BIT_PER);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SysCtlClockGet()/2);  //测试程序,AD触发频率是10K
 IntEnable(INT_TIMER0A);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中断使能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定时器开控制位: 开始
}

int
main(void)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PinoutSet();
    InitConsol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PI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J);

 /*GPIOPadConfigSet(SYSCTL_PERIPH_GPIOC, EPI_PORTC_PINS,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adConfigSet(SYSCTL_PERIPH_GPIOE, EPI_PORTE_PINS,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adConfigSet(SYSCTL_PERIPH_GPIOF, EPI_PORTF_PINS,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adConfigSet(SYSCTL_PERIPH_GPIOG, EPI_PORTG_PINS,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adConfigSet(SYSCTL_PERIPH_GPIOH, EPI_PORTH_PINS,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adConfigSet(SYSCTL_PERIPH_GPIOJ, EPI_PORTJ_PINS,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DirModeSet(SYSCTL_PERIPH_GPIOC, EPI_PORTC_PINS, GPIO_DIR_MODE_HW);
    GPIODirModeSet(SYSCTL_PERIPH_GPIOE, EPI_PORTE_PINS, GPIO_DIR_MODE_HW);
 GPIODirModeSet(SYSCTL_PERIPH_GPIOF, EPI_PORTF_PINS, GPIO_DIR_MODE_HW);
 GPIODirModeSet(SYSCTL_PERIPH_GPIOG, EPI_PORTG_PINS, GPIO_DIR_MODE_HW);
 GPIODirModeSet(SYSCTL_PERIPH_GPIOH, EPI_PORTH_PINS, GPIO_DIR_MODE_HW);
// GPIODirModeSet(SYSCTL_PERIPH_GPIOJ, EPI_PORTJ_PINS, GPIO_DIR_MODE_HW);*/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J_BASE,GPIO_PIN_5);    //写控制地址1

 GPIOPinConfigure(GPIO_PH3_EPI0S0);
    GPIOPinConfigure(GPIO_PH2_EPI0S1);
    GPIOPinConfigure(GPIO_PC4_EPI0S2);
    GPIOPinConfigure(GPIO_PC5_EPI0S3);
    GPIOPinConfigure(GPIO_PC6_EPI0S4);
    GPIOPinConfigure(GPIO_PC7_EPI0S5);
    GPIOPinConfigure(GPIO_PH0_EPI0S6);
    GPIOPinConfigure(GPIO_PH1_EPI0S7);
    GPIOPinConfigure(GPIO_PE0_EPI0S8);
    GPIOPinConfigure(GPIO_PE1_EPI0S9);
    GPIOPinConfigure(GPIO_PH4_EPI0S10);
    GPIOPinConfigure(GPIO_PH5_EPI0S11);
    GPIOPinConfigure(GPIO_PF4_EPI0S12);
    GPIOPinConfigure(GPIO_PG0_EPI0S13);
    GPIOPinConfigure(GPIO_PG1_EPI0S14);
    GPIOPinConfigure(GPIO_PF5_EPI0S15);
 GPIOPinConfigure(GPIO_PH7_EPI0S27);
    GPIOPinConfigure(GPIO_PJ5_EPI0S29);
    GPIOPinConfigure(GPIO_PG7_EPI0S31);
 ////EPI模块上或者说接口上总共有19个信号,实际上
 //也可以降地址引入,用于简单的写操作!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3);  //EPI0S0,数据位1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2);  //EPI0S1,数据位2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EPI0S2,数据位3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  //EPI0S3,数据位4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6);  //EPI0S4,数据位5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EPI0S5,数据位6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0);  //EPI0S6,数据位7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1);  //EPI0S7,数据位8
 GPIOPinTypeEPI(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  //EPI0S8,数据位9
 GPIOPinTypeEPI(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1);  //EPI0S9,数据位10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4);  //EPI0S10,数据位11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5);  //EPI0S11,数据位12
 GPIOPinTypeEPI(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4);  //EPI0S12,数据位13
 GPIOPinTypeEPI(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0);  //EPI0S13,数据位14
 GPIOPinTypeEPI(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1);  //EPI0S14,数据位15
 GPIOPinTypeEPI(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5);  //EPI0S15,数据位16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 GPIO_PIN_7);  //EPI0S27,IRDY外部设备就绪信号
 GPIOPinTypeEPI(GPIO_PORTJ_BASE, GPIO_PIN_5);  //EPI0S29,读使能信号
 GPIOPinTypeEPI(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7);  //EPI0S31,读写时钟输出信号

    timer0_init();

 EPIModeSet(EPI0_BASE, EPI_MODE_GENERAL);         //EPI选择通用模式

 EPIConfigGPModeSet(EPI0_BASE,            //EPI模块基址
        EPI_GPMODE_CLKPIN |          //EPI时钟输出信号(EPI31)
        EPI_GPMODE_RDYEN |         //EPI帧输出信号
        EPI_GPMODE_READWRITE |         //EPI读写使能信号输出
        EPI_GPMODE_READ2CYCLE |         //EPI双周期读信号
        EPI_GPMODE_ASIZE_NONE |          //4为地址位
        EPI_GPMODE_DSIZE_16 ,         //16位数据位
         //字操作模式
        0,
        0);

    /*EPIAddressMapSet(EPI0_BASE,
      EPI_ADDR_PER_BASE_NONE |          //0寻址空间
      EPI_ADDR_RAM_BASE_NONE);      //EPI外设基址为0xA000 0000 */

 EPIFIFOConfig(EPI0_BASE,EPI_FIFO_CONFIG_RX_3_4);      //配置读FIFO深度
 EPIDividerSet(EPI0_BASE, 2);    //EPI读写分频器
 EPIIntEnable(EPI0_BASE, EPI_INT_RXREQ);         //使能EPI读FIFO中断
 IntEnable(INT_EPI0);              //使能EPI模块中断
 IntPrioritySet(INT_EPI0,0x00);
 IntMasterEnable();
 EPINonBlockingReadConfigure(EPI0_BASE,0,EPI_NBCONFIG_SIZE_16,0);   //非阻塞读控制配置
 EPINonBlockingReadStart(EPI0_BASE, 0, 544);

 while(1)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配置有些问题,
EPIConfigGPModeSet(EPI0_BASE,            //EPI模块基址
        EPI_GPMODE_CLKPIN |          //EPI时钟输出信号(EPI31)
        EPI_GPMODE_RDYEN |         //EPI帧输出信号
        EPI_GPMODE_READWRITE |         //EPI读写使能信号输出
        EPI_GPMODE_READ2CYCLE |         //EPI双周期读信号
        EPI_GPMODE_ASIZE_NONE |          //4为地址位
        EPI_GPMODE_DSIZE_16 ,         //16位数据位
         //字操作模式
        0,
        0);

如果选用这个    EPI_GPMODE_RDYEN
还需要 或上 EPI_GPMODE_CLK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