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中断程序调通了!

楼主:
   经过奋斗,LM3S811的中断程序调通了!

** Created By:                    hu_hejiaun lai_qingmin
** Created date:                  2011-10-20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程序正常运行时,点亮四个LED指示灯。当A0-A3按键按下时,进入中断,分别熄灭相应的LED指示
**                       灯。按键放开后,又点亮LED指示灯。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
**
*********************************************************************************************************/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gpio.h"
#include "interrupt.h"
unsigned long Sysclk = 12000000UL;
#define KEY1   GPIO_PIN_0                                               /*  定义KEY1  */
#define LED3   GPIO_PIN_0                                               /*  定义LED3 */
#define KEY2   GPIO_PIN_1                                               /*  定义KEY1  */
#define LED4   GPIO_PIN_1                                               /*  定义LED3 */
#define KEY5   GPIO_PIN_2                                               /*  定义KEY1  */
#define LED6   GPIO_PIN_0                                               /*  定义LED3 */
#define KEY7   GPIO_PIN_3                                               /*  定义KEY1  */
#define LED8   GPIO_PIN_1                                               /*  定义LED3 */

/*********************************************************************************************************
** 函数原形:void GPIO_Port_E_ISR(void)
** 功能描述:首先清除中断标志,再点亮LED3。
** 说明:    用KEIL软件时,在Startup.S中添加该中断函数名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GPIO_Port_A_ISR(void)
{
   long IntStatus;

  IntStatus = 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A_BASE, true);                  /*  获取中断状态     */
     if(IntStatus&KEY1)
  {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A_BASE, KEY1);                             /*  清除中断标志                */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LED3, 0x00);                         /*  点亮LED3 */
 SysCtlDelay(1000* (Sysclk / 3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LED3, 0x01);
   }
   if(IntStatus&KEY2)
  {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A_BASE, KEY2);                             /*  清除中断标志                */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LED4, 0x00);                         /*  点亮LED3 */
 SysCtlDelay(1000* (Sysclk / 3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LED4, 0x01);
   }
   if(IntStatus&KEY5)
  {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A_BASE, KEY5);                             /*  清除中断标志                */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LED6, 0x00);                         /*  点亮LED3 */
 SysCtlDelay(1000* (Sysclk / 3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LED6, 0x01);
   }

    if(IntStatus&KEY7)
  {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A_BASE, KEY7);                             /*  清除中断标志                */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LED8, 0x00);                         /*  点亮LED3 */
 SysCtlDelay(1000* (Sysclk / 3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LED8, 0x01);
   }

/*********************************************************************************************************
** 函数原形:int main(void)
** 功能描述:熄灭LED3,并等待按键的中断。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值:  0
*********************************************************************************************************/
int main(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  使能GPIO PB口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使能GPIO PE口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DirModeSet(GPIO_PORTA_BASE, KEY1|KEY2|KEY5|KEY7, GPIO_DIR_MODE_IN);            /*  设置连接KEY1的PE2为输入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B_BASE, LED3|LED4, GPIO_DIR_MODE_OUT);           /*  设置连接LED3的PB6为输出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 LED6|LED8, 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A_BASE, KEY1|KEY2|KEY5|KEY7,                       /*  设置KEY1的驱动强度和类型    */
                     GPIO_STRENGTH_4MA,                        /*  4mA的输出驱动强度           */
                     GPIO_PIN_TYPE_STD);                    /*  设置为推挽管脚              */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 LED3|LED4,                       /*  设置LED3的驱动强度和类型    */
                     GPIO_STRENGTH_4MA,                        /*  4mA的输出驱动强度           */
                     GPIO_PIN_TYPE_STD);                    /*  设置为推挽管脚              */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D_BASE, LED6|LED8,                       /*  设置LED3的驱动强度和类型    */
                     GPIO_STRENGTH_4MA,                        /*  4mA的输出驱动强度           */
                     GPIO_PIN_TYPE_STD);                    /*  设置为推挽管脚              */

    GPIOIntTypeSet(GPIO_PORTA_BASE, KEY1|KEY2|KEY5|KEY7, GPIO_LOW_LEVEL);              /*设置KEY1中断的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
                                                                          发                            */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A_BASE, KEY1|KEY2|KEY5|KEY7);                   /*  使能KEY1中断                */
    IntEnable(INT_GPIOA);                                 /*  使能GPIO PE 口中断          */
  IntMasterEnable();

    while (1) {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LED3|LED4, 0x03);   /*  熄灭LED3  */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LED6|LED8, 0x03);
    }
    /*  return 0;  */
}
/*********************************************************************************************************
 END FILE
*********************************************************************************************************/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奋斗,LM3S811的中断程序调通了! ** Created By:                    hu_hejiaun lai_qingmi ...

看得出楼主心情的喜悦,注释那些都没来得及改呢。

网友:
哈哈,我也是刚调成功一个中断。只有像我这样的新手才能理解楼主当时调成功后的心情。祝福楼主再接再厉,也祝福我自己尽快上手LM3S9B96,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用中断的话是不是还要修改startup.s里的中断向量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中断的话是不是还要修改startup.s里的中断向量表呢?

是要添加中断IS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