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
下载目标代码
正在连机 。。。
连机成功! 固件版本:4.3C
STC89C52RC/时钟频率: 12.000M
调整波特率一超时 !

网友:
你想问什么?

网友:
将最高编程波特率降低,这是你的线路存在干扰或信号反射等因素导致的高波特率下的误码率过高所致,另外,你的时钟频率是12M,在89C5x下本身的误差就很明显,换用11.0592M的晶体会有改善。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