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ME-A的问题。求解

楼主:
CCISx Bit
13-12
Capture/compare input select. These bits select the TACCRx input signal.
See the device-specific datasheet for specific signal connections.
00 CCIxA
01 CCIxB
10 GND
11 VCC

怎么理解?msp430 x1xx系列输入捕捉信号源?

新建 WPS文字 文档.pdf

网友:
看看msp430x1xx系列用户指南中的表述:
The capture inputs CCIxA and CCIxB are connected to external pins or internal signals and are selected with the CCISx bits.
是用来选择捕捉的输入信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IxA
CCIxB
GND
VCC
代表什么信号源?希望能帮帮小弟

网友:
CCIxA和CCIxB就是单片机的I/O引脚,其中x表示0、1、2等。
在单片机数据手册的Terminal Functions表中可以找到对应的是哪个引脚。
你可以把希望捕捉的信号接在这个引脚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