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f7960问题】怎么调制13.56M天线50Ohm匹配?

楼主:
我用TRF7960读写M1卡,电路部分参考Lm3s9b96的那个评估板,我的板子上天线部分已经输出13.56M正弦波,现在可以对TRF7960进行寄存器(0x00到0x0F)的读写,但是在用TI例程进行M1 读卡操作,当运行这个函数时:

       ulUIDSizeNew   = 10;

       iResult = MIFAREOpen(MIFARE_KEY_A, g_uiBlock, g_pucAccessKey, 6,

                            pucUIDNew, &ulUIDSizeNew, iCard);

返回MIFARE_ERROR_NO_CARD,即没有找到卡片,但是有时候会找到卡片,这时我看到pucUIDTmp里面是4字节的UID,哪位能给分析一下原因。

    另外,通过调整天线的匹配电容,可以在2厘米内寻到卡片,我现在不知道50Ohm匹配怎么做?怎么样调制天线?

TI的adu这个软件怎么使用?最新版在哪里有下载,请提供以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试工作,不知道所说的 ADU 软件具体是哪个软件呢?

网友:
ADu是TI的一个计算天线电感的工具。我现在的板子已经回来了,全速运行时只要卡片放上就可以读到M1卡片的UID,但是插上JTAG调试时,卡片必须要紧贴天线,并且读出UID的频率明显比没有JTAG要低很多,并且返回没有寻到卡的信息,难道是JTAG调试对射频部分有影响?

网友:
一般来讲都可以读到7cm左右,你这个偷工减料啊。第一,你的天线不要和pcb或者大面积的地这样的东东离的很近。第二,13.56M的天线如果是按照推荐的天线画的话,可能需要微调一下电容值,这个要几p几p的调,很微小的电容可能就造成很大的差异。天线我一般都是根据情况画几个圈。然后慢慢调电容,最小做过1.8*4cm的天线。差不多也有5cm的距离,但是装机后只有2·3cm左右。第三,电阻匹配这东东,上学的时候电磁场是我唯一考60的科目。这个和匹配的关系不是很大,你不同的走线一般会改变你的等效电感会比较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