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相当于Bios吗

楼主:
ARM中的Bootloader相当于PC机上的Bios吗?如果是,那么在ARM在进入bootloader之前的那段启动系统的代码相当于什么?

网友:
bootloader的功能要比BIOS 强大很多。BIOS不过是一个计算机上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对计算机的基本设置。 bootloader可以设置启动方式,引导内核。BIOS不具备引导内核的功能,像LINUX上有GRUB和LILO等专用的引导程序。
ARM已启动就是运行的BOOTLOADER啊。
(我个人理解:
1、如果带操作系统的话,那就是运行的bootloader
2、如果不带操作系统的话,运行的是boot block也就是你实际运行main函数之前运行的一段初始化代码)

网友:
bootloader可以除了楼上说的 还可以搬运代码 比如说你的代码烧在flash中 但是flash中运行这段代码会比较慢 这时候可以使用bootloader将代码搬运到sram中去运行。这个速度一般会快1/3左右。   对于效率要求较高的代码比较实用!

网友:
这个你必须要弄清楚芯片的体系结构,拿S3C6410来说,片子里面有个ROM和SRAM,刚上电,所有的外设如FLASH,内存无法使用,你的BOOTLOADER是放在FLASH或者SD卡上的,片内的ROM有一段引导代码,三星自己写的,以最大的配置去配置FLASH 和SD卡,将FLASH或SD卡的前8K字节加载到片内的SRAM中运行,那个8K就是你BOOTLODAER的代码,然后那8K去配置内存等,这样内存就可以使用了,接着在把整个BOOTLOADER加载到你的内存中运行,完成整个过程!

网友:
5楼解释得很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
不错啊。。。

5楼是对的。。。。。。。。。。。。。

网友:
1楼的意思是:
1:如果带操作系统的话,那就是先运行的bootloader,再是.S的启动代码,再然后是main吗?
2:如果不带操作系统的话,那就是先运行的boot block,再是.S的启动代码,再然后是main吗?
是这样吗?但是在周工LPC2000的书上又说先运行boot block,反而都没说过bootloader?
迷茫中,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