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灯程序

楼主:
单个呼吸灯程序可以搞定 。
请教一下 多个呼吸等怎么处理 单个io 口输出 做 while 循环 。
多个IO 口 不会做了 。 请教 哈。。。。

网友:
呼吸灯

我可以给你做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要做什么啊!要不我们来一个做呼吸灯的比赛啊!看看呼吸灯可以做出多少种方法啊!呵呵!

网友:
如果1或者2个 可以用pwm口设置。要是再多,可以做个子程序,用循环和延时来做,其实就是模拟pwm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过程。我多个的没做过,只是个想法,仅供参考啊~

网友:
我无意间知道楼主在问什么了。。。他估计是想要比如一个P2口接8个led让这8个led都是呼吸灯,但是他们这状态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呵呵!

网友: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知道怎么做了,但是我知道怎么表达!就是用定时器产生一个单位时间或者叫时标,在中断函数里面让全局变量i++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对i进行不同的处理与设置就可以实现我说的功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Yes  是的

  想做个类似 萤火虫的 萤火虫灯  硬件都搭好了  目前的状况是 能闪 (每个灯延时不一样) 但我做不出来呼吸灯的效果, 我自己的c 的呼吸灯的程序 只能用一的灯  如果是多个灯 我只能做成 同样的效果 一起亮 一起灭 。 如果要做成纷乱的效果 程序搞不定 求教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6;
sbit led2=P2^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sbit led6=P1^5;
sbit led7=P1^6;
sbit led8=P1^7;

sbit led_k=P2^5;

void delay10us(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1;j>0;j--);
}

void main()
{
  int i=0;
  led_k=1;
  led2=0;
  delay10us(10);
  while(1)
  {

   for(i=0;i<900;i++)
        {
         led1=1;
         delay10us(i);
         led1=0;
         delay10us(900-i);
        }

  for(i=0;i<1300;i++)
  {
   led1=1;
   delay10us(i);
  }

    for(i=0;i<1200;i++)
        {
         led1=0;
         delay10us(i);
         led1=1;
         delay10us(1200-i);
        }
  for(i=0;i<600;i++)
  {
   led1=0;
   delay10us(i);
  }

  }

}  / 针对单个灯 时间变化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要其他等亮 在while 语句下边跟  效果会在第一个灯亮结束后 再亮第二个灯 达不到一起闪烁的效果  如果可以让 每个亮灯的程序并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个想法,楼主看可行不,你用定时器做这个事儿,在定时器里面设定8个计数器,每个单独计数,到了你设定的时间就给个标志位,然后主程序就8个if或者switch case也行,就循环查找是哪个标志为到时间了。你就在主程序的判断语句里重新置计数器,自己算好每个灯呼吸间隔的时间,我估计这样差不多可行。按照你上面的那种方法,进了for循环就出不来,delay的时候就在那空跑,用计数器配合标志位,在主循环查询就能做到多个呼吸灯一起操作了。你试试我就说个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中!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  我前面做过20盏呼吸灯 用三极管方大电流,不过它们的状态是一样 的  亮度也是一样的  就是控制亮灭的延时,使LED的功率改变 来实现不同的亮暗值。除了PWM控制以外  还可以用DA来控制,DA的话精度更高,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网友:
同求,,尽管我现在只会点亮一个LED,,都不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