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和MCU的故事

楼主:
感觉身边使用MSP430的客户特别多,网上资料多,参考书籍也很多,便开始评价MSP430系列MCU。

      看到网上开发工具很多,也有免费申请的,便申请了一套学习板。开始学习使用,下载示例代码,修改测试,享受开发的乐趣。

      从硬件结构上比较,51单片机和MSP430单片机都采用冯•诺依曼结构,而PIC单片机则采用哈佛结构。这两种结构各有优点,很难说出谁好谁坏。

      MSP430单片机同样也有MSPX1XX、MSPX2XX、MSPX3XX、MSPX4XX等系列,且每一系列可选型号也很多。从低功耗方面比较,51 的可选型号几乎没有,PIC单片机是低功耗的最低功耗也达个位数uA级,但MSP430单片机则是超低功耗的,最低功耗可达到0.6uA。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执行了休眠指令后,PIC单片机每次唤醒都需要复位一次,所以在超低功耗方面MSP430单片机表现要好点。

1.MSP430系列并不是都有FLL、FLL+的,象X14X系列就没有。学习时要对此有个认识,如果有FLL则内部频率就比较稳定可以使用。对于14X系列DCO频率是不稳定的,误差大,所以最好是使用外部晶体。

2.MSP430的端口命名从P0---P6,但不是每个器件都有这几个端口,有的器件只有P0--P4,有的只有P1--P6(msp430f147等)。P0口没有功能选择寄存器,这点要注意。

3.Timer A当用作连续增计数模式时每个CCRx都可以产生中断,CCR0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种方法用来产生多个定时的场合。

4. 430的RAM是个有趣的地方,它的存储一般从0200开始,字节存储没有特别的地方,而字存储就只能从偶地址开始,这点要特别注意,当进行类型变换时必须防止重要数据被覆盖。

5.我的总体感觉是搞清楚了430的时钟系统及其捕获比较的应用,基本就算入门了,其他方面无非就是寄存器设置还有技巧性的应用了,这方面只要做项目就会找到好的办法

网友:
51是哈弗结构的吧,记得当时上微机原理的时候书上这么写的

网友:
可以免费申请学习板?求详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CCISx Bit
13-12
Capture/compare input select. These bits select the TACCRx input signal.
See the device-specific datasheet for specific signal connections.
00 CCIxA
01 CCIxB
10 GND
11 VCC

msp430 x1xx系列各代表什么捕捉信号源?

网友:
第4点一定要注意,我先前碰到过,找了好久才找到的问题所在。
话说还有免费申请学习板的事?介绍一下途径啦,下次看看俺有没有这个荣幸。
楼猪一般都去哪儿买MCU?特别是TI的,我在原厂订过一颗料,2个月都没到货,太坑爹了。

网友:
献丑了,玩MCU的人,多少都会有点感触,希望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网友:
免费的哪里会有呢,话说有原装的买就不错了!

网友:
【免费申请样片】这个必须有,你可以去ICBUY上看看,我一般都在他们那儿申请(ps:我跟他们sales认识,所以很容易申请到。:)

网友:
购买的话淘宝么,方便一点 。推荐你去利尔达的官方旗舰店,他们是TI的中国代理商,原厂直销、东西有保障,MSP430之类的MCU 利尔达好像是全国独家代理的。客户MM也很热情的,就是东西稍贵,不过买个安心么!

网友:
MSP430的端口命名从P0---P6,但不是每个器件都有这几个端口,有的器件只有P0--P4,有的只有P1--P6(msp430f147等)

网友:
楼主,51应该是哈佛结构的吧。

网友:
利尔达淘宝店我去看了,但不敢下手啊,价格呢只能说一般,批量价格会更好一些,而且一定要开增值税票的,真是太正规了点。

网友:
看来你对51的存储结构不了解啊。。。什么是哈佛结构,什么又是冯诺依曼结构都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51不是哈佛结构的,AVR是哈佛的

网友:
真是看楼主一篇文章胜读十年书啊

:carnation:

网友:
支持MSP430,好希望快点学会!

网友:
确实是MSP430的一些tips

网友:
我以前只知道MSP430F 的单片机现在都有F6x的了,但后来发现有Gx系列的, 不知道它们的性能差距有多少啊?

网友:
学习了,飘过。

学习了,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