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msp430 P1口中断的问题 弄了好长时间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
帮忙看看一下程序有错吗?

#include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
    _EINT();                              //开总中断
   P1DIR&=~BIT0;
   P1SEL&=~BIT0;                          //中断功能
   P1IES|=BIT0;                          //选择下降沿触发
   P1IE|=BIT0;                           //打开中断允许
   P1IFG=0;                              //P1IES的切换可能使P1IFG置位,需清除
   P2DIR=0xff;
   P2OUT=0;

  while(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
    P1IFG=0;
     _EINT();
    i++;
    P2OUT=i;//8个发光二极管用来观察计数情况。

网友A:
P!REN没有设置吧?需要结合P1OUT来设置

不过您使用的是哪个系列芯片呀,有的没有上下拉电阻功能好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用的是149

网友:
试试去除中断函数里的_EINT();

网友:
试试先设置好中端口,再开总中断;
中断里面判断是不是你需要的中断口,是的话,处理事件。
退出中断前清该中断标志位,不需要在中断里使能中断,退出指令会自动使能。

网友:
(1)看看你的中断信号是否真确;
(2)看看你的软件是否跑起来了;可以设置IO口,拿示波器看看有没有CLCK信号出来。

网友:
不要在中断里面开中断,除中断服务函数里的_EINT();
运行中断的时候中断需要关闭,运行完后会中断会自动打开
响应其他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EN没有设置吧?需要结合P1OUT来设置 不过您使用的是哪个系列芯片呀,有的没有上下拉电阻功能好像

如果使用普通的按键来触发中断,我也觉得应该是上下拉没有使能的原因,悬空会搞死人的。

网友:
P1IES|=BIT0; //选择下降沿触发
这句应该是上升沿触发吧
其次 char i 没有初值

网友:
应该把问题描述得更清楚些,要把你观察到的现象表达清楚,先要确定硬件连接是否完好,用万用表测量按键在按下和断开是否有电平变化?其次在中断程序中不需要开中断,并且在退出中断程序前要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
终端服务函数中不需要再次打开总中断,变量i没有初始值。
请看看我写的关于IO中断的说明,希望能给你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8128-1-1.html

网友:
硬件的问题,边沿触发

网友:
试试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JS(void)
{
        if(P1IFG & BIT4)                                                //K3
        {
                  KEYS_TS = 0;                                                //键盘计时器清零
                  KEYS_TE ^= 1;                                                //KEY3计时开始、关闭
                P1IES ^= BIT4;                      //沿触发转换
                P1IFG =0;                                                        //软件清除P1IFG
                if(P1IES & BIT4) KEYS_CYC=500;
        }
        else if(P1IFG & BIT6)                                        //K4
        {
                  KEYS_TS = 0;                                                //键盘计时器清零
                  KEYS_TE ^= 1;                                                //KEY3计时开始、关闭
                P1IES ^= BIT6;                      //沿触发转换
                P1IFG =0;
                if(P1IES & BIT6) KEYS_CYC=500;
        }
        P2OUT ^= BIT1;
}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我的感觉是不要再中断中开中断,会出现溢出的,还有一个开中断最好放在初始化后边,不对的板砖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