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看一下内部SRAM么?

楼主:
初学   现通过 软件综合出来一个内部单口的RAM ,但不知道怎么去调用?module ram (
 address,
 clock,
 data,
 wren,
 q);

能写个程序  实现功能:  data  每读一位数 ,地址加一,

然后我从  In-system 中读出数据来

网友:
或者  是说使用mem数组方式定义RAM时 怎么看RAM?

网友:
如果是Altera的话可以使用IN 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