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rule to make target `CpuTimer2.obj'.

楼主:
本人手上有块Easy2812的开发板,但是仿真器是XDS100-V2的,该仿真器只支持CCSV4,将CCSV4安装好后,我将开发板光盘自带的例程“CpuTimer2.pjt”通过“Project->Import Legacy CCSv3.3Project”方法导入,但是build之后,就出现这个错误:“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puTimer2.obj'. ”。

请高手解答,刚入门,好多问题解决不了,多谢了!!

网友:
你好  我也是用DSP 也会遇到一些编译的错误  只能自己慢慢解决  让我们一起吧
QQ:727341554

网友: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F:/libs/math/IQmath/v15c/lib/IQmath.lib', needed by `HVPM_Sensorless.out'.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网友: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导入工程最容易出现的问题。1、检查项目中的元件是否正确。2、项目中的lib文件重新定位。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tid=451816#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