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232系列模块的使用

楼主:
[local]1[/local]之前用过MDK4.22版的 反正觉得有点问题,编译的时候 似乎没有错会报错  于是就换成了4.21版本的

附件是一个被压缩的工程包,此工程包过对PWM、定时器、串口、OLED(基于GR_LIB)、按键、LED等模

块的使用。建工程就不说了 相信用keil软件的都会。呵呵。

[localimg=600,380]2[/localimg]

不过本工程使用了片内自带的固件库 rom.h  ,

[localimg=232,491]4[/localimg]

片内固件库的有统一的命名方式,一般都是以 ROM_xxx开头,

如ROM_IntMasterDisable() 禁止中断函数,固件库使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在包含rom.h之前,先

宏定义TARGET_IS_DUSTDEVIL_RA1 如“#define TARGET_IS_DUSTDEVIL_RA1”再包含,

“#include "rom.h"”这样便可以顺利编译,如果不先宏定义TARGET_IS_DUSTDEVIL_RA1

编译便会产生警告或者错误

[localimg=600,276]5[/localimg]

方法二、直接在keil软件预先宏定义区定义TARGET_IS_DUSTDEVIL_RA1,这样便不用在每个

需要用rom.h头文件的原程序中都宏定义TARGET_IS_DUSTDEVIL_RA1,如图

[localimg=600,447]3[/localimg]

网友:
TARGET_IS_DUSTDEVIL_RA1

在哪个文件里先宏定义,我在例子了怎么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由于工程文件太大 已经压缩了还是超过限制 我正在想办法~ 哪个源文件需要使用固件库就需要包含 rom.h,在此前宏定义一下TARGET_IS_DUSTDEVIL_RA1 就可以了  或者在keil软件里的宏定义区先宏定义了这句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可能是对于不同 Class,在 ROM 里的一些 API 函数有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