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ds18b20三路温度采集出错 求解

楼主:
     单片机实现ds18b20三路温度采集出错 求解
  实现的效果是三路温度采集求平均值    我改动别人的一路的   改后自己的一直显示的是零

   求有  单片机实现ds18b20温度采集 经验的朋友指点。

网友:
18B20的时序要求挺严的,

是否用示波器看过时序?

网友:
用模拟开关做通道切换,很有新意,但要注意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通常在几百到1-2K之间;
delay对单片机硬件依赖性较大,仔细核对时间
程序没有仔细看估计也接着几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