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楼主:
DS1302  VCC接5V,GND接公共地,X1 X2接32.768K晶振,匹配两个电容。

1 、 电容我试过5P  15P  20P的,都不起振

2、 芯片我也换过新的 都不起振

3、 不管单片机给1302发送控制指令与否 都不起振

4、 我就想不明白了 ,如此简单的电路,连接无数遍。。。都不起振。。。无语了。。。

5.、 求助于各位大侠。。。

网友:
1302貌似不用接电容的吧....至少我一直没接过.....

网友:
起振的几点要素

1. 32768晶振有的会不容易起振,可以换个不同牌子的晶振试试。
2. 要软件设置启动位。
3. 复位时序要对。

网友:
晶振接X1和X2,不用接电容和接地的

网友:
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否则不起震。。。已经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