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IC是什么型号

楼主:
原理图中IC是什么型号 谢谢  dc12v-80v输入   10v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是哪种led 的驱动ic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年头  不好找呀

网友:
显然是驱动LED专用的。我知道美信这样的芯片有好多,别的厂家应该也有,搜LED驱动芯片,应该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
没见过八个脚的,六个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