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TC单片机中的疑问

楼主:
STC单片机EEPROM读写程序中在执行读、写或擦除前后为什么都要先进行关中断(EA=0),再进行开中断(EA=1)?可不可以省掉这两个步骤?

说明:我有这样一个光源(前几天我的一个帖子上请教的一个光源),这个光源的是PWM调光,采用单片机是STC12CLE5A48S2,定时器0用来作为PCA的时钟输入源,使PCA产生1KHz PWM的方波,定时器0的初始化程序是:

void Initial_timer0(void)
{
    AUXR = 0x80;   //T0为1T模式
    TMOD = 0x01;   // T0为模式1
    TH0 = (65536 - 26) / 256;  //使PCA产生1KHzPWM波
    TL0 = (65536 - 26) %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以及定时器0中断程序是: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65536 - 26) / 256;
    TL0 = (65536 - 26) % 256;
}

光源通过上下键调节PWM的占空比来调节光源的亮度,当光源有上键或者下键按下时都会调用EEPROM写程序(保存光源的亮度值)。

实践中的疑问:当屏蔽EEPROM写程序是,有上键或下键按下时,光源能够正常的变亮或变暗;当不屏蔽EEPROM写程序是,有上键或下键按下时,光源都会闪烁一下再变亮或变暗。

自我分析:EEPROM写程序中有关中断,而且EEPROM执行时间比较长,导致定时器0不能调用定时器0中断程序,所以在EEPROM执行时间里定时器0不能使PCA产生1KHz的方波,产生一个频率远低于1KHz的方波,从而导致人眼能看到闪烁一下,当EEPROM写程序执行完成并且也没有按键按下时,又一切恢复正常,产生1KHz的方波,光源正常显示。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是否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否把关中断和开中断这两个步骤去掉?谢谢喽

网友:
估计是因为防止在写数据的时候被打断吧,那样的话可能会造成写入错误,严重了有可能写到程序代码的存储空间去,那样你的程序就完了

我也是猜的,等高手来详细解答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EEPROM数据需要一定的时序操作,关闭中断就是防止中断导致EEPROM数据写入读取错误。个人认为

网友:
怕别的中断打扰

网友:
楼主分析的完全正确

网友:
楼主一口气敲了那么多的字符,不如省下敲字符的时间自己试试,就一关中断开中断而已,不久知道结论了?

网友:
不用关中断也可以;增加关中断是提高可靠性;
STC写入内部EEPROM(实际上是FLASH)会挂起MCU,因此EA的影响不大,要想完美的话需要外接E2P或换芯片,或在断电前写入E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