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11-10-21):
DSP函数调用问题
请问DSP工程里在sourse文件下得c文件能相互调用么,能得话应该设置或者注意什么么
工程

网友A:
一般一个.c对应一个.h文件,如果main函数则不必,加假如在main函数中调用a.c函数,则在a.c,main.c都要包含a.h,并且要在a.h中声明a.c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