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功能仿真

楼主:
module top( clk, button , led);
input clk,button;
output led;
reg led;
always @(posedge clk)   //当clk上升沿时触发
begin
led<=~button;
end
endmodule

用时序仿真 是可以仿真的 用的是QUARSII 自带的仿真波形那个 没用modelsim

可是点击功能仿真则出现错误:

Error: Run 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quartus_map top --generate_functional_sim_netlist) to 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for top level entity "top"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or (quartus_sim)

谢谢大虾啦

网友:
结贴 已经解决
少了一个步骤 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没有编译就直接仿真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功能仿真 有一个 要ggenerate什么的 那个步骤 版主真热心

网友:
没有生成仿真网络表

网友:
有一个 要ggenerate什么的 那个步骤 版主真热心

这是啥东西?

网友:
功能仿真要生成一个功能网表,才能仿真。这是quartus2的功能仿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