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程序,有两排的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先上图。。

红色框框里面的,就是有四组,每个组对应的两个按键,得出的结果竟然是一样的。感觉程序不会有问题,板子是LT-1B的学习板。

网友:
木有人回答问题。。

网友:
同时按下两个按键,K13和K9,那么只能得到K13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不是同时按下两个按键。是分开按下的。

网友:
建议将问题分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硬件部分测一下按键按下前后的导通情况。
软件部分,不做循环,单独给P1.4低电平测K13的响应,再单独给P1.5低电平测K9的响应,以此来判断是否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