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
深度反馈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分析中   并联负反馈电路的时候

下面Us为什么几乎全部降落在电阻Rs上啊

网友:
并联电路电压相等吧

网友:
因为运放两端 虚短

网友:
并联负反馈须配合高阻抗讯号源方获良效,现实电流源的缺陷,就是这个 Rs 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