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固定电话通信疑问

楼主:
我们今年的校赛题“防盗报警”,其中要实现功能:通过固定电话线路报警。

网友:
没什么头绪,固话通信协议复不复杂?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电话模块可以用?请高手们给点建议吧!

网友:
单片机控制板采用双CPU模式,使系统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采用独立时钟的看门狗电路,防止软件死机。由MT8870负责双音频解码,完成DTMF通话遥控,MAX232完成和计算机的RS232通讯,CD4094完成输出串行转并行的八路隔离驱动继电器

网友:
"其中要实现功能:通过固定电话线路报警。"说的太泛了。不能说的具体一些吗!你这个主要是利用电话线路通信来实现报警。楼上说的挺好。

网友:
题目要求里面讲的也很泛,可能只是简单的模拟一下点对点传输功能,不会真的连接到电话网上进行通信吧,这样的话,只用5087和8870就行了吧

网友:
8870就可以实现电话线上的通信啊。

网友:
问一下,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怎样把语音信息发送到电话网上
比如我用ISD2560实现了录放音,但ISDEEPROM中的数据读不出来,那怎样能传给8870呢?

网友:
8870只是负责双音频解码。你将录音直接(或者加放大)接到电话线路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