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哪儿买LM3S9B96开发板?

楼主:
请问哪儿有卖LM3S9B96的?是比较小,长方形的那种,貌似只带以太网口的,不是正方形的那种。。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 TI 原厂基于 LM3S9B96 的只有那个你说的方形的。长方形的有 LM3S9B90 和 LM3S9B92 ,应该可以用 LM3S9B96 替换掉。没对比过。如果是学习 TI M3 ,LM3S9B96 和 LM3S9B92 程序开发上区别不是特别大。也可以自己做过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哈~我就是用来学习的~~谢谢啦。

网友:
淘宝上有,不过很贵,500大洋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TI官网上怎么标价是400多美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又上淘宝收一下58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