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10之前自带的波形仿真的输入激励可以是testbench吗?

楼主:
Quartus自带的波形仿真可以支持testbench做输入激励吗?
看了下波形仿真的输入文件选择,文件后缀里面没有*.v这个一个。

网友:
没有这样用过,一般输入激励都是用波形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印象里Q2的波形仿真没见过使用testbenc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