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
想请教个串口调试问题,用上位机控制单片机五个IO口的状态,同时通过单品机读取另外五个状态

#include
#include
sfr AUXR = 0x8e;
sfr AUXR1 =0xA2;
sfr BRT = 0x9c;
sbit MCU_Run_Led = P1^3;
  /*           key1=P3^4;key2=P3^5;key3=P3^7;key4=P1^0;
      key5=P1^1;key6=P1^2;key7=P1^4;key8=P1^5;
      key9=P1^6;key10=P1^7;
*/

sbit DO_1=P3^4;
sbit DO_2=P3^5;
sbit DO_3=P3^7;
sbit DO_4=P1^0;
sbit DO_5=P1^1;

sbit DI_6=P1^2;
sbit DI_7=P1^4;
sbit DI_8=P1^5;
sbit DI_9=P1^6;
sbit DI_10=P1^7;

unsigned char process=6;
unsigned char com_buf[4];
unsigned char sta_buf[4];
unsigned char com_index=0;
int count=0;
#define timeh 76                                                // 10ms-220:0;50ms-76:0
#define timel 0
#define RELOAD_COUNT 0xfb              //9600bps 8 n 1
void serial_port_initial()
{
   SCON = 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BRT  = RELOAD_COUNT;
   AUXR = 0x11;

   TI=0;
   RI=0;

   ES=1;
   EA=1;
}
void send_UART(unsigned char value)
{
   ES=0;
   TI=0;
   SBUF=value;
   ES=1;
   while(TI==0);
}
void UART_Interrup_Receive()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ch;
    if(RI==1)
        {
          ch=SBUF;
          if(ch==0x1A)
          {
              com_index=0;
                  process=0;
          }
          if(ch==0xf0)
          {
              com_index=0;
                  process=1;
          }
          if(ch==0x1D&&com_index==3&&com_buf[0]==0x1A)
          {
                  process=2;
          }

          if(com_index>3) com_index=0;
          if(process==0)
          {
              com_buf[com_index]=ch;
              com_index++;
          }
          RI=0;
       }
    else
        {
          TI=0;
        }
}
void t0_init(void)
{
    AUXR=0x00;
    TMOD=0x01;    !16位计数器
    TH0=219;
    TL0=255;
    EA=1;
    ET0=1;
    TR0=1;
}

void t0_int (void) interrupt 1
{

TR0=0;
TH0=219;
TL0=255;

count++;
if(count==50)
    {
     if(MCU_Run_Led==0)
        {
           MCU_Run_Led=1;
                   //send_UART(0x01);
        }
        else
        {
                   MCU_Run_Led=0;
                //   send_UART(0x02);
        }

        count=0;
     }
TR0=1;
}

void delay(int count)
{
    int i,j;
        for(i=0;i           for(j=0;j<1000;j++);
}
/**** timer0 application sub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flag=0;
        int i=0;
        DO_1=1;DO_2=1;DO_3=1;DO_4=1;DO_5=1;
        DO_6=1;DO_7=1;DO_8=1;DO_9=1;DO_10=1;
        MCU_Run_Led=0;

        process=0;
        t0_init();
        serial_port_initial();
        while(1)
        {
                if(process==2)
                {
                        if(com_buf[1]>=0x01&&com_buf[1]<=0x0a)
                        {
                                EA=0;
                                flag=com_buf[2];
                                // if(flag==1) flag=1;
                                // else if(flag==0) flag=0;
                                switch(com_buf[1])
                                {
                                        case 0x01:
                                                DO_1=flag;
                                                break;
                                        case 0x02:
                                                DO_2=flag;
                                                break;
                                        case 0x03:
                                                DO_3=flag;
                                                break;
                                        case 0x04:
                                                DO_4=flag;
                                                break;
                                        case 0x05:
                                                DO_5=flag;
                                                break;
                                                                /*            case 6:
                                                                DO_6=flag;
                                                                break;
                                                                case 7:
                                                                DO_7=flag;
                                                                break;
                                                                case 8:
                                                                DO_8=flag;
                                                                break;*/
                                        default:
                                                break;
                                }
                                EA=1;
                                send_UART(0x1A);
                        }
                        else
                        {
                                EA=1;
                                send_UART(0x1b);
                        }
                        process=0;
                }
                elseif(process==1)
           {

                }

        }
}

网友:
麻烦帮忙看看问题所在

请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