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bdata

楼主(2011-10-22):
求助bdata
我这样定义了一个BDATA,
uint bdata port;
port^0=P3^5;
port^1=P3^6;
port^2=P3^7;
port^3=P2^6;
port^4=P2^7;
port^5=P1^6;
想用它来操作单片机的端口,可是这样不行,请问我怎样用bdta来操作端口呀?

网友:
一般使用sbit LED1=P3^5;这样来做的。
根据你的这样的情况,P3口的口地址应该根据具体要求进行定义。
好像是83H,具体你可以查查手册。

网友A:
bdata被局限在了内部数据20H~2FH区域中的一个字节
这样试试看:
uint bdata port;
bit B0=port^0;
sbit P35=P3^5;
/////////////////////////
B0=P35;
试试看。

网友B(2011-12-16):
用ucha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