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系列IO中断输入,简介和应用

楼主:
       看到有网友在请教IO中断方面的问题,我刚好在工作中用过MSP430。论坛这次团购活动很好,收到开发板之后,一直想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学习到的东西。

       我的开发环境:软件IAR5.2;硬件是团购的LaunchPad

       MSP430的IO中断由P1口和P2口输入变化的电平触发,P1和P2各有八个输入IO,P1的八个IO共用一个中断向量,P2的八个IO共用另一个中断向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到底是哪个IO口触发中断。

       IO口中断相关的寄存器包括:1. PxIFG(中断标志位) 2. PxIES(电平触发边沿) 3. PxIE(中断开启位) 4. PxREN(IO口上下拉)。

       首先是初始化IO中断函数

       void Key_init(void)
       {
           P1REN |= BIT3;              //打开上拉,电路板上没有上拉电阻,触发边沿是从高电平到低电平
           P1IES |= BIT3;                //选择触发边沿,从高电平到低电平

           P1IFG &= ~BIT3;            //清除P1.3的中断标志位(可以不清除,为了确保初始化之后为标志位不会触发中断)
           P1IE  |= BIT3;                 //打开P1的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1DIR |= BIT6;                                                 //P1.6管脚设置为输出
  P1OUT |= BIT6;                                               //P1.6管脚输出高电平,点亮LED2
  Key_init();                                                        //调用IO中断初始化函数
  __enable_interrupt();                                      //开启总中断,这一步没有的话,所有的中断都不能触发
  while(1)                                                           //死循环
  {
    ;
  }
}

  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中断向量声明
__interrupt void Key_interrput(void)
{
  if(P1IFG&BIT3)                                                //判断是不是P1.3这个IO口产生了中断
  {
    P1OUT ^= BIT6;                                             //LED2取反
    P1IFG &= ~BIT3;                                           //清除中断标志位,这一步一定要有。
  }

  else

 {

   P1IFG = 0x00;

 }
}

   注意事项:

   1.记得开启总中断,要不然所有的中断都不能触发。

   2.如果电路板没有上拉电阻,就要设置MSP430的IO内部上拉。

   3.中断服务函数中,要记得清除中断标志位。

IO中断的源程序

网友:
楼主写的清楚极了,一看就是个老手

:carnation:

网友:
请问楼主,一般消除按键抖动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按键去抖一般分为硬件去抖和软件去抖。并且去抖的要求精度也和具体的应用有关系。 硬件去抖一般是并联103或者104的电容,这个是个人的经验习惯。 软件去抖一般是延时再次采样,或者一旦检测到按键,触发定时器例如20ms,再次采样。 我的应用中,IO中断是其他芯片给我的信号,所以没有采取去抖措施。另一个按键对于抖动的要求不高,只是简单的并联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是丹东的?国庆刚去了丹东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知道我是丹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资料中间写着。。。

网友:
回复 楼主:

例程解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下次再写其他的,有段时间没关注430了
不过论坛里面已经搜集了很多430的详细教程。

网友:
__enable_interrupt的实现在哪?怎么找不到,  intrinsics.h里就一句话,没看到怎么写寄存器的

网友:
楼主,请问为什么只能中断一次啊?再按键就不进中断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复位一下就好了....还纠结那么久...

网友:
楼主大神求解

我直接copy你的代码调试后 用launch上面S2按键进入中断  而现象总是出不了 我自己写的也跟你的差不多 但没有上拉这一块 效果确实一样的
我用手或者用杜邦线直接插在1.3引脚上时 反而可以进入中断 困惑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典!

网友:
为什么运行不出来呢,中断没有用,

网友C:
楼主的程序可能需要加两句话才能调试通,就是在那个Key_init()那个函数中,加上PIDIR&=~BIT3,设置为输入口,另外是在设置完上拉电阻后,需要加一句P1OUT|=BIT3;我的是这么加过后调试通的,在用户手册里有这么说的,论坛大大也这么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程序可能需要加两句话才能调试通,就是在那个Key_init()那个函数中,加上PIDIR&=~BIT3,设置为输入口,另 ...

嗯,加了之后就功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