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这个51单片机如何在万用板上焊接,引脚太多了,有点乱。。。。求助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有洞洞板的布线软件的一开始自己做好规划啊 第一次会有点难但是多练习就好了,你会变为洞洞板高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把心静下来一根一根焊,别无它法

网友:
是40个脚的吗?按照信号的方向提前规划好,一块一块的布线,各块之间再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