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LaunchPad的USI使用方法

楼主:
最近想利用MSP430G2231通过SPI总线来控制一个DAC,可怎么编程都没成功,主要是USI的寄存器不太会配置,请各位大侠们支招

网友:
这个从何说起呢?

到官方网站去找MSP430G2xx1 Code Examples

网友A:
如果您是才开始使用的话,可以在CCS开发环境中中使用Grace,可以直观地帮助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是才开始使用的话,可以在CCS开发环境中中使用Grace,可以直观地帮助理解

怫悰说的是,如果使用grace的话就比较简单;也可以考虑使用提供的源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