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一下这个简单代码的错误原因

楼主:
写代码时,一个小模块用到三八译码器,可是有问题,不能通过语法检查。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毛病在哪里。代码如下:
module decoder_vtf;

    // Inputs
    reg [2:0] in;

    // Outputs
    wire [7:0] out;

    //Define the dely time
    parameter DELY = 100;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decoder decoder_t (
        .out(out),
        .in(in)
    );

    initial
        begin
                        in = 3d'0;
            #DELY  in = 3d'1;
            #DELY  in = 3d'2;
            #DELY  in = 3d'3;
            #DELY  in = 3d'4;
            #DELY  in = 3d'5;
            #DELY  in = 3d'6;
            #DELY  in = 3d'7;
            #DELY  $finish;
        end
    initial $monitor($time, , ,"in = %b   out = %b",in,out);
endmodule

错误:
ERROR:HDLCompilers:26 - "E:/ENGINEER/Verilog/test/decoder/decoder_vtf.v" line 45 unexpected token: '3'
ERROR:HDLCompilers:26 - "E:/ENGINEER/Verilog/test/decoder/decoder_vtf.v" line 46 unexpected token: '3'
ERROR:HDLCompilers:26 - "E:/ENGINEER/Verilog/test/decoder/decoder_vtf.v" line 47 unexpected token: '3'
ERROR:HDLCompilers:26 - "E:/ENGINEER/Verilog/test/decoder/decoder_vtf.v" line 48 unexpected token: '3'
ERROR:HDLCompilers:26 - "E:/ENGINEER/Verilog/test/decoder/decoder_vtf.v" line 49 unexpected token: '3'
ERROR:HDLCompilers:26 - "E:/ENGINEER/Verilog/test/decoder/decoder_vtf.v" line 50 unexpected token: '3'
ERROR:HDLCompilers:26 - "E:/ENGINEER/Verilog/test/decoder/decoder_vtf.v" line 51 unexpected token: '3'
麻烦谁帮我看一下吧,眼睛都快花了。谢谢。

网友:
感觉是有非法字符

网友:
3d'0?3’d0?

网友:
语法错误,  3b'0 写法错误,应该是3'b0,其他的类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卧倒,作为版主怎么能说感觉有非法字符,这个程序编写上有个很明显的失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指教,我改了好半天了,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说3 'b0,你定义的三位二进制,后面只有一个零,这样是不行的。
其次,3d'0,的写法你可以去查相关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也是初学,我的帖子中的b 请改为 d, 这个是笔误,我表达的就是你的那个单引号貌似标错地方的,至于后面几个零无所谓,它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处理这个事情。我看的书比较少,但在IEEE的标准上我好想没有看到你说的3d'0的表示方法。不知道你说的3d'0出处的相关资料是什么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知道了,确实单引号表错位置了。唉,连着对着电脑写了好几天的代码,眼睛都花了。翻了这么个低级错误。谢谢哈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