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51程序代码问题

楼主:
我编写了一个简单的8个led灯来回流动的c语言程序,编程环境keil4 v9.05.用了2个for语言,程序很简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程序,就是不执行第二个for命令.求高手帮助,以下是代码,delay是延迟函数,100ms延迟.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申明delay()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ff,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8个发光二极管代码.
void  main()
{
   P0=0xff;
   while(1)
   {
      unsigned char a;
      for(a=1;a<9;a++)
      {
           P0=led[a];
           delay(100);

      }
      for(a=8;a<0;a--)
      {
           P0=led[a];
           delay(100);
      }

   }
}
    16:                 }
C:0x00CD    751108   MOV      0x11,#led(0x08)
C:0x00D0    E511     MOV      A,0x11
C:0x00D2    C3       CLR      C
C:0x00D3    9400     SUBB     A,#0x00
C:0x00D5    50E7     JNC      C:00BE
    17:                 for(a=8;a<0;a--)
这个是调试界面下,编译器生成的第一个for结束,第二个for之前的汇编程序.不知道为什么在c:0x00d5这里有个判断,直接跳转到第一个for,又重新执行一遍.按理说这个for循环已经结束,应该进入第二个for循环才对.难道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
没回复? 别光看不回复好不? 楼主很痛苦的啊

网友:
 for(a=8;a<0;a--)
a=8>0,不满足条件,跳出for循环

其实你是想写 for(a=8;a>0;a--)吧

网友:
楼上得回答了,新手加油了!

网友:
标题

关于流水灯可以用循环移位得函数做,也可以用什么与或做,也可以加上定时器,也可以通过按键设置不同得模式,比如随机亮暗,由中间到两边等,比如你可以通过串口调试住手发送不同得代码,让他执行不同得模式,再后来你也可以自己试着做一个上位机软件控制,其实学习单片机没必要说我学习了多少模块,把一个流水灯玩溜了好多就会了,学习单片机好像是一个我今天拣了个鼠标,然后我要组装一台电脑得过程,一点一点得加强,这样你会收获很多得,很多东西是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