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12编译之后出现上述错误提示

楼主:
"c2812adcpwmasynctest_main.c", line 21: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c2000_main.h"

我编译之后出现上述错误提示    求高手啊 谢谢了

网友:
找不到这个头文件,应该是头文件的路径不对!

网友:
这是常见问题,说明找不到这个头文件。

楼主可以看一下TI的例程中的CCS--->project-->build option-->compiler-->Preprocessor中的设置。如下

网友:
你可以把所有要用到的文件统统都房子工程目录下,这样就不用去配置这些分配路径了

网友:
你可以把所有要用到的文件统统都放在工程目录下,这样就不用去配置这些分配路径了